[笔记本电脑]
acpi bios error

楼主(2021-03-09):
图片上报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忙告诉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积分打赏。现金红包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打赏。现金红包谢谢大家

查询一下独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显卡供电不正常就会报这个错

网友:
联想的 机器?

网友:
外星人机器

网友:
外星人的直接干U     除了联想E系列的是显卡问题     其他板子都是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