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 系统下CPU 频率500Mhz原因

楼主(2021-03-09):
一块 THINK E550 NM-A221 五代I7 CPU降频至500MHZ 。到手第一步就先更换充放电PWM BQ24780 无果。测ADP_ID未发现异常。触发瞬间ADAPTER_ID_ON#为高电位 使PQ34A截止。ADP_ID 平均14毫秒一个上脉冲

反过来再查BQ24780外围发现B+端的NP检测中的一个电阻微高0.4欧导致电阻两端电压差稍大。正常是10欧 1%误差。

直接摘掉两个电阻连0.1铜丝搞定。

PE下测一下

CPU倍频终于上来了 到此结束。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查到

网友:
这个难度高,66666

网友:
大神啊,这个是高手,真的是高手

网友:
修的不错,给你加分了,这个精密电阻一般不太爱坏的哦

网友A:
可以理解为电池模式了吗

网友:
这个故障都能找到,真正的高手

网友:
没有遇见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两个电阻坏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
降频为什么到手第一步就能锁定充电芯片这一片呢?

网友:
这个是高手,真的是高手,这种问题我都放弃的

网友:
还是示波器有用。不然做修到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电池模式了吗

不是电池模式  电池模式 也不怎么会降频,  是 节流模式

网友:
维修手法可以呀  牛逼

网友:
电流检测异常导致降频,这是个高手

网友:
CPU降频原因就是功率出问题了咯

网友:
不是吧 电阻能引起这个问题  厉害啊 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
不知道短接ACP ACN,有什么结果。

网友B:
遇到过几列该电阻变质,导致无法充电的。导致CPU降频倒是没有想到。
一般CPU降频,首先想到的是温控,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
我分析:EC和BQ24780有总线连接,可以读取到总供电电流的大小。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独用电池供电,故障会消失。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几列该电阻变质,导致无法充电的。导致CPU降频倒是没有想到。
一般CPU降频,首先想到的是温控,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
我分析:EC和BQ24780有总线连接,可以读取到总供电电流的大小。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独用电池供电,故障会消失。

我也这样认为,这样可以迅速定位到故障范围

网友:
怎么你们什么问题都能修呢

网友:
怎么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