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小白求助

楼主(2021-03-10):
求大佬教一下

网友A:
下载个支持CAD格式的点位图软件就可以以了哈!比如Board Viewer,可以支持很多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支持CAD格式的点位图软件就可以以了哈!比如Board Viewer,可以支持很多格式的。

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