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硬盘还可修吗?

楼主(2021-03-10):
一台大华监控主机嘀嘀报警,提示检测不到硬盘,查硬盘供电和电路板金手指正常,求问高手这种问题出在哪儿?求问还有修复的可能吗?谢谢。
硬盘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一下

网友:
听听硬盘转动的声音对不对,,,

网友:
监控机的硬盘坏了就是寿命达到了吧,如果是磁头坏了或者是磁盘划伤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不过建议先排除软件问题,把硬盘换到好的电脑上面测试一下。

网友:
有转的声音,电脑也读不出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