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修到昏天暗地的蓝天P751TM游戏本维修记录

楼主(2021-03-10):
最近有碰到一台修到怀疑人生的蓝天P751TM游戏本,前后大概经历了半个月,涵盖了蓝天系各种常见的问题,特记录下,有些过程的素材包括一些热成像仪图片,示波器抓掉电波形等没有保存到

客户是个闲鱼电脑贩子,收来的报告进水的机器,说已经给人搞过修不好,当前具体情况未知。

拆机一看,真是和料板差不多:

  • 南桥不见踪影,多个电源开关控制芯片不见踪影,包装里面有个拆下来的南桥不知道好坏。
  • 开机芯片P2808B被拆了,改成了几根飞线
  • 其他动过的地方包括2颗EC加焊过,BIOS芯片动过,公共点的4个mos加焊过等等。
    还好这个机器的CPU和显卡都是可以拆卸的,主板上最大芯片就是南桥了,只要基板不坏,有啥东西是修不好的呢?看了一眼cpu插座针脚完好,拿了个笔记本的DDR4内存条灯测试板先看看CPU插座和内存插座之间有没有虚焊吧,免得后面白干。因为很多n修机可能被人动过cpu插座或者板子板层开路的。这个机器支持4根内存条,测试过都正常,现在可以开干了。

  • 首先检查公共点阻值,正常。扫各个功率电感阻值,发现3.3V的只有20欧姆偏低,接个3V烧机,热成像仪扫下发现是主EC发烫(抱歉当时木有保存图片)。拆下主EC后3.3V电源阻值恢复正常。从蓝天料板上拆一个好的IT8587E下来,放到RT809F转接板上焊好,打开编程器选IT8587E_ISP@PEB-1,调入对应的EC文件,正常烧录进去。注意这个芯片RT809F只能写入一次,后面就再也识别不到这个芯片了。应该是芯片的写保护被激活了,而RF809F的算法没有办法解锁多次操作。我一般是去淘宝买17块的全新芯片备用,蓝天拆机的RT809F很多不能识别到的。将烧好固件的EC装回主板后,上电,待机电流是0.008A左右,待机的橘黄色灯亮起,说明EC待机部分基本正常。此时可以量到主板3.3V电源开启,其他各路电源均没有出来。
  • 接下来还要修开机电路,把之前别人改的开机芯片P2808B相关电路恢复过来,补上P2808b。这里说一下,不知道啥时候有股歪风邪气,只要看到蓝天的这个电路,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人家这个电路给改了,说原始设计不稳定。但是他们改的那个也不好用,主要是电池待机状态下功耗变大很多。这个芯片买拆机料板的就行,坏的其实也不多。待机电路恢复以后,按开机键,待机绿灯短暂亮起又变成橘黄色,说明开机电路部分基本正常。用示波器检查开机瞬间,1V南桥电源,5V系统电源正常产生。此时顺便把之前被拆掉的几个EM5209之类的电源开关芯片补回去。
  • 接下来要恢复南桥了。先试试客户带来的南桥,量南桥表面的几个电容值正常,那就植球试试吧。植好球以后装机,却发现1V对地只有3欧姆,按开机键,系统电流有1.2A且不断上升,热成像仪观察到南桥温度很快超过100度,坏的无疑。
        这个机器的南桥是GL82Z370,原装版本的很贵,我一般是找全新的ES版本QNFD替换,130块钱那样,成色很好,无铅的球,没碰到过坏的。新南桥换上以后测量1V,3.3V电源阻值正常,可以上电试试了。按开机键,绿灯亮1秒左右掉电,反复重启,示波器测量内存1.2V,5V_2,2.5V等都有了。那就先把cpu电源管理和mos补上吧。补好以后,触发整机电流瞬间有30mA左右还是不停掉电重启。示波器量下图门电路的输入输出,发现前面3个都是高电平,只有12脚PM_PWROK是低,造成11也是低,12是EC提供的,难道EC是坏的?不要紧,我们先去量下BIOS有没有动静吧
    这一量就发现问题了,bios芯片的1,2,5,6都有瞬间短暂波形就不动了。重刷一个工厂版本的bios,问题依旧。难道是南桥没焊好?可怜的南桥只好又挨了一炮,但是问题依旧。万用表量bios芯片对地阻值,发现2脚的和正常板子的比明显偏大很多,仔细观察南桥和bios芯片之间连接情况,发现一个很隐蔽的线路断点如下图,断掉的线路是bios的2脚往南桥的线路。
    补上线路以后,开机触发,整机电流上升到0.3A左右(CPU,显卡未装),不会掉电了,就这样开着机器一分钟以后风扇狂转报警自动关机,属于蓝天机型正常表现。
  • 装上CPU,显卡,按开关,电流跑上去了,自动重启两次以后屏幕正常点亮。正常进系统,测试显卡和接口,外设都正常。貌似维修到此处要结束了,然而并没有,还是噩梦的开始。
  • 进系统以后发现大概7分50秒左右就会自动掉电重启,进bios测试,4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重启。难道bios有问题?刷了几个版本一样。那换个U试试,一样不行。换个EC如何?吭哧吭哧换了主EC,一样,那换副EC吧,一样不行。这个时候只能怀疑南桥了,因为以前碰到过一些问题南桥ME问题定时关机的。苦逼的南桥被请下来换了一个新的,居然还是不行!就在这个问题上被卡住了,示波器双通道抓波看谁先掉,看电源纹波啥招数都用过了,花了2天都找不到问题。后来干脆丢一边歇了几天再战,这个时候已经不考虑维修成本的问题了,是要挑战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 大结局:根据掉电重启瞬间的特征是绿灯突然变成橙色待机灯,然后自动开机,几分钟后重新掉电循环,有时候掉电以后连橙色灯都变黑了的现象,高度怀疑是南桥被啥东西复位了一把。从图纸上查,应该是下面的线路有不稳定的情况
    示波器挂上去抓这个RSMRST#信号和SUBC#信号谁先掉,可以看到是RSMRST#信号先掉(抱歉波形忘记存了),基本可以肯定是前面那堆电路的问题了,为节省时间,D13,Q14,Q58,U46都从料板上搬过去了,测试还是不稳定,最后查到是Q14和Q58之间的过孔有对地漏电问题(对应的上进水机了)。挑起来飞线可以解决,但是毕竟丑,后面是直接拆掉U46,2和4短接拉倒。这个电路前端有点多余,不要了可能还比之前稳定。

小结:蓝天的机器因为用料和设计等各种原因经常闹各种小毛病,玩的人还是发烧友和折腾党,喜欢魔改,造成更容易坏,以上经验分享希望对各位道友有一点借鉴意义

网友:
热成象专业

网友A:
这么高端的机器修好还是挺值钱的吧

网友:
相当的佩服,非常厉害了!

网友:
整个机器维修的思路清晰,给人感觉就是老骥伏枥,稳的很!楼主没有藏私,好人膜拜一个!

网友B:
这个本本修的真不容易啊,楼主可否详细说下如何排查到RSMRST#信号的

网友:
怎么感觉是我干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本修的真不容易啊,楼主可否详细说下如何排查到RSMRST#信号的

这个过程前后经历有一周多,过程十分的复杂,包括各种常规办法,换u,内存,硬盘,显卡,到换桥,换ec,软硬兼施,到多通道示波器抓掉电时序,热成像仪观察主板温度情况,还有热风枪局部加热,人手触摸敏感电路等等方法。rsmrst那个信号,蓝天的电路设计的比较敏感,正常机器用表笔碰触三极管和门电路输入端都会引起故障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引起重视,后面热风枪对该区域器件稍微加热故障就明显出现了,最后确认是过孔在温度稍高的时候就会开路造成rsmrst#变低引起南桥复位。

网友:
厉害,老手就是厉害

网友:
这是看到打字最多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真厉害,,不服不行

网友:
厉害 我以前一个未来人类修了半年

网友:
这思路这手法,没有十年以上功力难达到,想个板设计思路都掌握熟悉了,就一个字“牛”

网友:
技术牛逼就不说了,看到这样的板子还接手,这魄力,就问还有谁!!

网友:
为了积分,我一定努力天天打卡,和学习。

网友:
维修有时候也不全是为了“罪恶”的金钱,追求技术的精益求精也是一种乐趣,过程只有经过的人才能体会!

网友:
修的天昏地暗 能收多钱老板 ?

网友:
cpu 显卡可取,南桥坏。不如换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机器修好还是挺值钱的吧
前天出一台这个机器;6代I5 1060的独显 2700出了;收回来加换U 1250的成本

网友(2021-04-12):
这个问题要修好久哦 没点耐心是不行的

网友:
接到这种板子90%一般都直接退机了

网友:
rt809f只能写一次,那rt809h呢

网友:
P2808b用久了本来就容易坏,买的也是坏的多

网友(2021-07-22):
这个真的牛

网友(2022-03-18):
这简直就是回炉重造了,牛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技术耐心更没的说,这样的心得好文看着舒服

网友:
佩服,,非常厉害!

网友(2022-11-24):
感觉修问题机就像解数学附加题,十八般武艺都上了,学习了!

网友(2023-04-18):
拆成这样还能修都不知道花了多少成本磨了多少耐心和精神,9成维修看到主板都会选择放弃了,LZ厉害

网友:
料板级修成这样真是佩服楼主耐心和精神和技术,是维修界的楷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