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5585打印淡

楼主(2021-03-10):
兄弟5585打印不清楚,粉盒硒鼓是新的,电源板,激光器都换了,一样,高压触点也清理过,故障一样,是哪的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看看定影器吧老哥

网友:
应当是激光器问题

网友:
有台好的激光器对调也一样

网友:
带动硒鼓粉盒的齿轮组

网友:
齿轮组也拆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
转印或者硒鼓。其他不用考虑就这两个地方

网友:
黑白激光打印机还有转印组件???

网友:
转印辊检查下

网友:
我看你这一抹就掉颜色了吧,是不是定影组件有问题?

网友A(2021-07-22):
老板.你的5585打印淡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的5585打印淡的问题解决了么

是触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