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最新版的HEU KMS工具

楼主(2021-03-10):
最新版本的界面宽大而友好,集成了不少功能,除了支持office的180天激活,自动续期(伪永久)还可以获取Win10各个版本,包括ltsc的数字许可(永久激活)

网友:
试试看这个~,win10 我一般用KMSPico,WIN7用三星专用激活工具,都支持UEFI格式激活

网友A:
这个不支持永久激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支持永久激活吧

win10支持永久,office可以安装自动续期,做到伪永久激活,在win10激活界面,选择hwid就是数字许可永久激活
选择hwid38就是激活到2038年
选择kms就是激活180天,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

网友B:
之前用好像可以永久的数字激活

网友:
win10可以永久激活吗

网友:
楼主好人,kms不停的提示win10激活快到期,再用同一个kms工具无效果,用了楼主的工具,先取消激活信息,再激活,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好像可以永久的数字激活

学习 学习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用

网友(2021-04-21):
可以永久激活吗

网友:
针对win10系统,同一个版本可以永远激活,比如你激活的是win10专业版,那么下次安装win10专业版只要联网就能激活,如果你第二次装的是别的版本,比如教育版,那么还需要用工具激活,激活之后教育版和之前的专业版再次重装的时候只要联网就能激活,别的版本也是一样
针对office只能是180天激活,或者伪永久激活,它会在系统中安装续期服务,自动180天之后自动激活,不需要人为干预。重装之后需要用软件重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