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y-c 电源改造方便维修使用

楼主(2021-03-10):
淘宝买的65W电源   剪掉线有三股,正负级接USB正负,检测线接usb口外壳  穿上电流表
加上开关切换可调电源电压输出和tapy-c电压输出
  安装思路供同行参考

网友A:
这显示位置就有点歪啊,干嘛不直接固定在正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位置就有点歪啊,干嘛不直接固定在正面呢

  正面没位置了

网友:
高手这个肯定是高手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谢谢分享!楼主幸苦了。复#

网友:
这电源折腾成这样了,哈 合

网友:
按楼主这样的做法。我估计很快就相关的电源出品了。坐等成品。。哈哈。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有现成的转换头了,太麻烦了,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买个模块多好啊

网友:
还不如弄个专门的转换头吧?

网友:
不错,早就想改一个,太懒了

网友:
可以 有的t-c不能用

网友:
  苹果  小米  联想都可以

网友C:
没看懂要搞什么,是不是tapy-c接口可调?那接一个tapy-c线不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有现成的转换头了,太麻烦了,楼主精神可佳。

的确,但是转换头不能反应变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要搞什么,是不是tapy-c接口可调?那接一个tapy-c线不就好啦?

  可以切换两路输出  电源本身一路 tapy c电源一路从USB出来

网友:
船长同款的我已经做了2个了

网友:
改装大神。。

网友:
没看懂怎么接的啊,usb连接适配器的那一头,输入头还是输出头,大佬们请教一下

网友:
能在网上买直接改好的就更方便了。

网友D:
我是直接在一个typec适配器上串一个电流表,维修用的
这样省空间要用的时候不用找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在一个typec适配器上串一个电流表,维修用的
这样省空间要用的时候不用找

网友:
买个3518S的模块不好吗 我修C口本本一直用3518S的模块 还买了带emark的C口线 很好用

网友:
没看懂你怎么改的

网友:
U口应该标明几V的,以免其他人错插造成损失

网友:
不如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