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加电电流到0.15

楼主(2021-03-10):
联想潮7000.
板号A-E541P
故障:加电电流到0.15.不出+VCCCORE   +VCCGT   +VCCSA   其余大电感都有供电。
维修思路不说了,只怪自己时序不懂。  最终结果是跟换PUI5解决,也就是+VCCSA的供电控制芯片。
总结:+VCCSA 先出。VCCCORE 其次+VCCGT最后。我个人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同样的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不掉电吧?我碰到的是会掉电的,不是这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