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TYPE-C充电口只有一面能用

楼主(2021-03-10):
接修一台小米13寸,TYPE-C充电口烧掉了,还有两个EU8  UA706和UA705,以及ps8740b,处理好焊盘飞线换好芯片,换上新接口后,接充电器,只有一面能用充电插头换另外一面就不能输出20V电压了,没怎么修过TYPE-C,这机器也没图纸,望大神指教图中红框芯片均已换过,怕芯片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套,Type-c接口也又换了一个也不行

问题不是出在接口处,而是出在CYPD2122  经过观察2122的1脚2脚是TYPE过来的,感觉像是TPYE正反面的检测,也有可能是5V输出,我这个是2脚连接的二极管短路了,导致的一边不能使用,拆除后两面都可以充电,等下找个差不多的二极管装上试试

网友:
线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恩好 了,不过我没装那个二极管,研究了一下应该是为USB外设供电的5V

网友:
搞不懂这种接口  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 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线看上去好细。

网友:
学习一下,说不准以后就遇到了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都是TYPC接 口,是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
一个是20v,一个是5v,一个是电源接口,一个是usb设备用。

网友:
很郁闷,没装二极管,插U盘,和充电器都没问题,最后也没有装 ,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功率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稳压管。

网友A:
Typec没有正反检测。网上查下typec定义就知道。

网友:
断线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该装还得装

网友:
洗干净多好,墨迹不好看。

网友:
前段时间修到小米的,我也遇到了,最后没有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typec 新接口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吧?不装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吧?不装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的确会出问题,不定时蓝屏,装上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没有正反检测。网上查下typec定义就知道。

有的哦,在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