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cn95s02独显不认

楼主(2021-03-10):
炫龙cn95s02独显不认 板号是6-71-N85K0-D02A 。拆机独显NVVDD无电压 由NV_NVVDD_EN 控制(对地阻值为0欧),NVVDDS也无电压(对地阻值为0)由 NV_NVVDDS_EN 控制   FBVDDQ无电压 由NV_FBVDDQ_EN控制对地阻值为18欧  它们最终由SLG4U41681发出  它的1脚供电有3.3,DGPU_PWR_EN也有3.3v按道理有了这个电压说明南桥发出来了,   这个SLG4U41681找不到资料 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u9  12脚有没有     这个桥发出来的      如果没有就是桥或者bios       如果有往显卡1.8  3.3转换电压方向查

网友(2021-04-12):
我遇到一个12脚无电压的机器。。。能进系统断电,正在研究当中。。。

网友:
这种问题考虑先刷一个BIOS 试试 没准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通病,很多都遇到这种问题。没说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准备换这个芯片。不行就换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通病,很多都遇到这种问题。没说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准备换这个芯片。不行就换桥 ...

我是换了那个芯片还是一样。后来交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