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50j开机电流0.8

楼主(2021-03-10):
华硕A450j开机电流0.8,显卡电感测无电压,是不是这两个管子坏了,请问师傅们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
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A:
牛啊 都自己在家修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 都自己在家修本了

不懂就要问。请教一下师傅们嘛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哟    这个机子没显卡也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