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大看看,换多大的电容

楼主(2021-03-10):
8G 四代的内存,掉了件,不知道是多大,问问大家

网友A:
不要的可以吧
lraiu
现在能亮机,不能做系统。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的可以吧
现在能亮机,不能做系统。

网友:
跟边上的应该是一样的,找一个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找个对地电容,

网友:
体积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在坏的内存上拆一个补上就行

网友:
和你的上面的电容一样大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笔记本上面,找个外观大小差不多的,随便拆一颗应该问题不大,内存电压比较低,没事

网友:
个头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一个坏内存拆同一个位置的电容补上。

网友:
个头差不多的可以试试,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找个外观大小差不多的

网友:
那就找个个头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滤波用的,随意一个就行。体积差不多直接干上就完了。

网友:
外形,大小体积一样就行,其他的不用考虑

网友:
上淘宝看看同型号的,那个位置是什么

网友:
4代内存电压最高不超过2.5V,料板上随便拆大小颜色一样的就行!

网友:
随便上一颗,反正已经坏了

网友:
大中小三号, 大号4700nF 中号1000nF 小号100nF大号电容属VDD--VSS滤波电容 ,少几只不影响使用与稳定性,
做不了系统很可能是有颗粒不稳定,可以跑一下老化卡,把不稳定的颗粒找出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