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键盘问题

楼主(2021-03-10):
surface pro4键盘问题,换过6脚通病了。还是不行。

网友:
确实遇到过 在换个试试

网友A(2021-05-25):
我换过这个六角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这个六角可以用了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2021-07-25):
哪个6脚芯片这款机器没有点位图太难找了

网友:
能不能上图说说是哪个

网友B(2021-09-07):
换六脚不可以,我修好一台,

网友:
在换个试试

网友C(2021-10-24):
引用 网友B:
换六脚不可以,我修好一台,

我也有一个换了6脚1脚还是不出5V电压的,你最后是修哪里修好的?

网友:
要把2个都换了

网友:
谢谢大哥,下回试试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换了6脚1脚还是不出5V电压的,你最后是修哪里修好的?

我的换了也是一样 不出5V 后面查了一下4脚开启没有电压  后面飞了电压过去也不行

网友:
有5V 但都修不好

网友(2022-03-07):
根据键盘的时序 6脚芯片的供电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几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