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还可修吗?

楼主(2021-03-10):
一个8G u盘插上电脑有盘符显示,点打开时为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右击u盘属性空间已满,也打不开,也不能格式化,求问高手还能修复吗?望指点,谢谢。
电脑

网友:
没读到存储颗粒,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不要数据就不搞了

网友:
8GU盘,也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就是量产修好,怕也不敢存放重要的数据了

网友:
量产要下载应用吗?

网友:
这种多办是主控固件问题引起的问题,量产U盘要么芯片级的数据恢复,我们有专业设备

网友:
遇到了同样问题,32G的,有大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