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41412L不显,外接可以显示。

楼主(2021-03-10):
有网友发过sony里面有个6个小拨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拆机后发现里面也有拨盘,但是四个,反复拨动后复位,但还是不显示。屏也换过,会是屏线吗?要怎么测?谢谢

网友:
N久没有修过SONY 了。以前修的也时候。也从来没有拔好过。 按正常不显修呗!

网友:
如果是A卡显卡坏得多

网友:
A卡的话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