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 花屏 显存报错 更换显存无效

楼主(2021-03-10):
获得一片GTX980 4g显卡,开机到进系统花屏,安全模式进系统正常显示。

MATS测得B1通道报错,拆显存无掉点、掉件、断线。

置换D0和B1颗粒,依旧B1报错。

手工锡膏重植核心,依旧B1报错。

加焊核心和重植B1,依旧B1报错。

拆除B1颗粒,依旧B1报错,报错数值一样的。

测量B1点位,无断路、短路,二极管档均在0.365V左右,VD供电0.005V。

请问大神们是不是核心挂逼了,希望不吝赐教,指点一二。

放了段时间就这样了,之前正常使用。

网友:
DDR5 点位图,1为焊盘或对应标记的那个角。

网友A:
上个报错图,让其他大佬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报错图,让其他大佬看看!

有啥看得  B1报错  代码43  难道有人没见过吗

网友C:
核心显存控制器挂了,屏蔽b区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显存控制器挂了,屏蔽b区应该能用

问题是我不会屏蔽啊  大哥  这个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高端卡难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啥看得  B1报错  代码43  难道有人没见过吗

叫你上的是MATS的扫描图,那个report文件贴个附件上来更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的

网友E:
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B1错。花屏。换了显存还是一样。

网友F:
华硕980同故障,换显存未解决,核心不想动了

网友G:
显存换了还是一样 99%核心问题!换核心吧

网友:
楼主分享分享经验给你了??

网友:
请不要灌水,谢谢配合和理解 ,因为违反不严重,只是提醒下!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你上的是MATS的扫描图,那个report文件贴个附件上来更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的

跟换核心解决了  麻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换了还是一样 99%核心问题!换核心吧

跟换核心解决了  麻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980同故障,换显存未解决,核心不想动了

跟换核心解决了  麻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B1错。花屏。换了显存还是一样。

核心虚焊、办板层断线、核心挂逼、电阻电容断线都要可能

网友:
这有啥高端的  ti都没说哈  2080也没开腔  980老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你上的是MATS的扫描图,那个report文件贴个附件上来更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的

有啥用,指导下  谢谢          举个例子  1070扫200M没一个报错  但是高负载使用分分钟死机,扫2048M,前面几个通道都有几百的数值报错  那么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