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0代CPU,开机不断重启不显,接HDMI一切正常

楼主(2021-03-10):
Acer 10代CPU的本,开机不断重启不显,但是接上HDMI却可以正常点机器亮屏幕,开机进入系统都非常,啥原因呢?型号明天补充,不在身边。
cpu

网友:
换屏试过么??????

网友: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和CPU 有关,先拆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我想先试试刷下BIOS

网友:
型号 Aspire A515-54,版号DA0ZAWMB8G0 REV:G 集显,现在连hdmi也不显示了

网友: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