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亮机巨慢,卡logo

楼主(2021-03-10):
主板很干净,亮机很慢,出logo,进度条卡住,哪位大神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查一下外设

网友:
卡到进度条中间或者结尾的位置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现在的苹果不好搞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触摸板有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外设排除后换个12的系统 如果不卡那就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排查一下阿

网友:
是不是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