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屏幕没背光

楼主(2021-03-10):
1脚和2脚有19v供电,3脚开启没有电压,4脚背光有3v,短接3脚和4脚开机还是没背光有显示,5脚和6脚也有3v电压,求教各位大神要怎么解决

网友:
你看外接亮不亮,,,

网友:
测量一下3脚的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把开启信号拉低了,如果阻值不对,就查这个信号的通路。

网友:
这个101排阻上飞根线到3脚就可以了

网友:
查数据,时钟通讯。

网友(2021-04-29):
我也修不了,图纸走向不懂,呵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