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笔记本长时间不用开不了机

楼主(2021-03-10):
G470长时间不用开不了机,上电按开关,有变化,拆机,先看了一下CMOS电池,没有漏液,测电压为3V正常,先拆了这个电池,然后上电,一样电流没有变化,先简单入手吧,拆开机电路
板,测按键正常,测按键到排线,发现不通,把电路板上的胶布拆开,发现有腐烂的地方,先清理干净,然后把断的地方补上,再把线路都渡上锡,最后上绿油搞,装上开机,屏幕显示正常,收工。

网友:
长期不用,空气中的水气腐蚀了走线,,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A:
我遇到 的基本都是开机一条断,那里有个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 的基本都是开机一条断,那里有个霉点

是的,我修的这台两个霉点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的话,我一般用蜂鸣档去短接马上就能找到问题所在!楼主的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为了积分,我一定努力天天打卡,和学习。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有捡钱了,多好

网友:
感谢分享,为了积分,我一定努力天天打卡,和学习。

网友B:
这么大坨绿漆,良心商家了,要是我直接双面胶粘上

网友:
小问题了,楼主处理得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南方潮湿或者放地下室,几个月就腐蚀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坨绿漆,良心商家了,要是我直接双面胶粘上

我是看着不舒服,过不了自己这关。

网友:
用了8年的G470都会坏这个的

网友:
开关排线断线  这手工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