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250ET2 VER6.0开机不显示掉电,重复启动,CPU不热,RT3606芯片

楼主(2021-03-10):
上机有时候会掉电,有时候重复启动,就是不显示,强制对地短接电源绿线上电,故障一样,不显示,CPU不热,测5组CPU供电全无,拔了CPU一样无供电。
在论坛上找CPU代电芯片RT3606的资料,两个供电30脚5V和52脚12V都正常,27脚EN脚0V不正常,找到附近的Q60拆了,这时候27脚有3.3V电压了,再次测还是没有CPU供电,查了N多资料,强制把RT3606的第16脚接上5V,看有没有CPU的预置电压0.8V(前提44脚,27脚3.3V要正常才可以出),测试5组电压正常,说明芯片后级正常。只能查信号SYS_PWROK PCH_PWROK VCCST_PWRGD  这些信号了,最后查到是一个电阻TR1变大引起VCORE_EN到27脚0V,另一组VR_RDY不工作,使RT3606没有电压输出,更换TR1电阻4.7K后正常开机显示,主板上的蓝色排灯也正常亮了。

论坛上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也不全,现在补上,RT3606  44脚(DVD)上的电阻要正常,2脚正常工作为3.3V, 2脚PGOOD 0V对地,供电30脚5V和52脚12V,可以把16脚接上5V,看预置电压0.8V有没有出来,可以快速判断故障点。

以下是要用的的资料:有RT3606的引脚和电路图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高手 啊。辛苦了。很多顾客不愿意出钱啊

网友A:
顾客还以为我们修的多简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客还以为我们修的多简单呢

确实,不好修,浪费的时间都不够工钱,还不如去当小工,一天还有几百

网友:
能修好,对自己的技术是一种提升。

网友:
不是顾客以为好修,而是大小白努力将维修费报低。

网友:
拆除Q64,也可以吧

网友:
rt3606易出问题,温度高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希望多发帖 我等多多学习

网友:
维修显卡小白一枚需要老哥们的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为什么16脚接5V可以出电压,接15脚和17脚行不行呢?

网友(2021-04-18):
我查rt3606be是48脚而已,set2 说明是2nd platform setting. Platform can use this pin to set RSET, QRTH, QRWIDTH and
DVID width for CORE rail VR. Moreover, SET2 pin features a special function for
users  to  confirm  the  soldering  condition  of  the  controller  under  zero  VBOOT
condition. Connect the SET2 pin to 5V and turn on the EN pin, if the soldering is
good, both rails will output 0.8V.   。是不是说强 行接5v就可以输出0.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