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M-DRAGON 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21-03-10):
华硕B350M-DRAGON 15秒关机,主板无图纸,经研究,看图片两个5脚芯片,当其中一个4脚为高时就会报这个故障,直接一根线短接到地,故障排除

网友:
利害,无图维修找到故障点,高手,给你顶~~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故障不好修呀

网友:
短接哪个脚?如果图片清晰就好了

网友:
没有资料能修好,佩服。

网友:
这过会帮你看下

网友:
这操作完全靠蒙

网友:
现在的图纸越来越不好找了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那个五角芯片的问题?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没图没真相,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那个五角芯片的问题?

跑线路,472排阻,到3脚二极管,再到103排阻分压,分压后供给5脚芯片,其实排阻那些都是好的,就是5脚芯片坏了,但又找不到,凭经验测试出4脚输出脚

网友:
高手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B:
本来15秒掉电在华硕来说一般就是USBOC#之类的,我查了下果不其然

网友:
是USB供电问题?

网友:
牛X啊,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15秒掉电在华硕来说一般就是USBOC#之类的,我查了下果不其然

你居然有图纸,某宝问了都说没有。共享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居然有图纸,某宝问了都说没有。共享下呗

不是不共享,我搞那图要花大力气,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共享,我搞那图要花大力气,不想搞

你还是我认识的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