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施乐V3060纸盒1卡纸

楼主(2021-03-10):
(图片)

网友:
搓纸有问题吧

网友A:
卡纸看 卡在哪个位置 如果 进纸卡 就是搓纸轮  如果卡侧面中间就是 定影  具体看胶辊和定影膜破没有

网友B:
卡纸看下传感器和搓纸轮,以及通道是否有脏污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卡纸看 卡在哪个位置 如果 进纸卡 就是搓纸轮  如果卡侧面中间就是 定影  具体看胶辊和定影膜破没有

只是卡纸盒1,那就不会是定影的问题,,因为其它纸道不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卡纸盒1,那就不会是定影的问题,,因为其它纸道不卡

请教一下是不是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纸看下传感器和搓纸轮,以及通道是否有脏污情况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是不是离合器的问题?

有没有搓纸动作呀,,,,

网友:
我感觉是搓纸轮的问题。清洁下看看。

网友(2021-06-02):
离合组件,碰到过一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