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5570E 到底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1-03-10):
今天在论坛看到一位兄弟说ITE的EC芯片其实都不带程序,上机之后主BIOS会写入程序到ITE的EC里面,原则上只要换个空的芯片上去就行,说带程序都只是商家的幌子,有没有大神能够现身说法

网友:
之前看论坛帖子有说别的ITE系列型号确实空芯片就可以使用。自己没有亲自测试过,这个也换的少,也都是买剪板的ic。有时间了买个空芯片测试下就明白了,听他们说不如自己亲自试验下,我遇到了测试完再给你回帖。

网友:
谢谢,我也准备买个新的芯片回来试一下,这个5570E也不便宜,60呢

网友:
得看哪个厂家板子    华硕的就不带

网友(2022-08-26):
华硕的一般不带。

网友A:
华硕,hp的不带,去年为了解决淘宝的货贵又不包上机的问题,我在海鲜市场找人买了30张华硕,hp的剪板IT5570E ec(只要几块钱一颗),都很好用,换上去上电自己下载程序搞定。淘宝的芯片,只能赌运气,据熟悉的商家说全是翻新货,并没有全新的卖,他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我早期花55一颗买过几颗修蓝天x170kmg,经常是买4颗只有一颗能用。。。    这批ec估计还要很多年才能用完了,不过早期用一颗可以回血几百块,早就零成本了。0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A:
华硕,hp的不带,去年为了解决淘宝的货贵又不包上机的问题,我在海鲜市场找人买了30张华硕,hp的剪板IT5570 ...

可以不拆芯片,用编程器在线刷EC固件吗?需要买什么刷写工具?蓝天电脑的IT5570带程序吗?如果不带,那刷EC固件,是刷什么地方?(电脑已经无法开机。)谢谢

网友(2023-01-10):
hp 不带,亲测不同板同芯片,直接开机功能正常

网友(2023-02-17):
有没有这芯片电路图

网友:
华硕的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