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EC部分进水求助

楼主(2021-03-11):
小白维修新手,客户怼给我一台a1466进水的,清理板子,测无短路,上电,充电灯正常绿转红,8.7v 3.3v 3.42V正常,没测到5V,不触发,没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8.7v是测试的 哪里电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有点偏低

网友:
smc底下也进水了吧,

网友:
5V触发后才有 你要查的是3V  主要还是查进水位置 腐蚀的电容电阻都换了吧,引脚下没过孔吧? EC可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最后是重植EC,加焊了U7501,然后奇怪的是刚弄完还是不行,接着用示波仪测了一下U1900 P12输出的32KHZ时钟信号,发现32khz没有,断电清洗了一下板子上的焊油,观察了一下感觉没问题,又上电,这次直接电流跑起来了,跳变正常,32khz也出来了。装机直接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