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插入无线网卡后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21-03-11):
台式机 插入无线网卡后无法安装驱动,蓝牙驱动正常,(蓝牙WiFi二合一的无线网卡)明明插好了,试过几种方法,重装系统,换USB口 ,注册表设置,网络适配器设置等等就是不行,求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们给帮助下!主板华硕b85 plusR2.0  换在笔记本无线网卡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下载匹配系统,对应的官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匹配系统,对应的官方驱动

谢谢,这些都试了,没用呢

网友:
直接驱动精灵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