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IdeaCentre B305

楼主(2021-03-11):
    客户送来是这样的,然后上网查了一下通病并且咨询同行,都是说这款机器不太好修不稳定,维修下来大家果然没说错。然后客户在拿过来修。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改装加散热片抱歉图片忘照了。   总结;这款机器大部分还真是芯片虚焊,稍稍加热就恢复正常了,建议大家还是换板子好受点。低成本那就加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A:
怕是也用不了太久吧,。。

网友:
amd的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也用不了太久吧,。。

个人认为维修真理就是大换小换,好多机器都是太老了所以才坏的。新物件坏的几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