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ba41-02681a图纸或点位

楼主(2021-03-11):
三星机器,隔离保护不过。。。板号:ba41-02681a。有相关资料的请留言!

网友A:
不过隔离应该容易修啊。没有此板号的图纸点位,可以看充电芯片的pdf,或其它使用此型号芯片的图纸,结构都一样的,涉及的零件数目少,而且基本分布在充电芯片与隔离管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隔离应该容易修啊。没有此板号的图纸点位,可以看充电芯片的pdf,或其它使用此型号芯片的图纸,结构都 ...

谢谢您的回复!充电ic为isl92381,此芯片暂时也找不到资料。。。电池有电的时候可以开机的,怕搞成二次故障,暂时还没有动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充电ic为isl92381,此芯片暂时也找不到资料。。。电池有电的时候可以开机的,怕搞成二次故 ...

你看错了。完整型号是ISL9238IRTZ(字母I,不是数字1),与ISL9238HRTZ可以代换。 ISL9238的资料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完整型号是ISL9238IRTZ(字母I,不是数字1),与ISL9238HRTZ可以代换。 ISL9238的资料大把。

可能您说得是对的,图片我传上来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