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00s 保护隔离不过,查了条件,请教

楼主(2021-03-11):
一开始是公共点短路,拆了滤波电容不短了,以为可以捡到死鱼,结果发现还是没有公共点,
测量发现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是BQ24770,测条件如下:
1脚2脚28脚=19V
4脚ACDRV=19V
5脚ACOK=3.3V
6脚ACDET=3.3V
接下为是不是要换充电芯片了?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换。。求助一下

网友A:
1 VCC
2 ACDET
3 REGN
4 ACOK
5 ACDRV
6  公共点
自行检查有没少查

网友B:
没过隔离1脚与2脚哪来的19V?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过隔离1脚与2脚哪来的19V?好好查查

VIn 没有19v啊~~~

网友(点评):
你自己说的 1脚2脚28脚=19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VCC
2 ACDET
3 REGN

24脚REGN=5.3V不知道对不对,但还是没有出VIN。

网友B:
看到完整截图知道了。你这种架构公共点不是19V的。而是比电池满电高一点。
PQ5与PQ6隔离是过了。但是没降压产生公共点V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完整截图知道了。你这种架构公共点不是19V的。而是比电池满电高一点。
PQ5与PQ6隔离是过了。但是没 ...

我觉得还是你懂一点,请求维修思路,下一步排除什么?

网友D:
  把内置大电池插上,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内置大电池插上,有惊喜

试了,原装充电器,插电池,没惊喜

网友D:
  适配器隔离管  量一下  有没有损坏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主板短路  把大电池电量耗光了  现在好多机器要装电池才会有公共点 所以换个电池试试,我之前就遇到过   正常来说  公共点短路烧芯片的比较少  最多烧隔离管

网友:
这个公共点 应是电池开机电路来的,,电压应在13v左右的吧  升压电路  瞅瞅看呢  充电应是有问题  不升压吧

网友:
需要插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隔离管  量一下  有没有损坏

没有损坏~~我换个管子试一下

网友:
Acdrv电压不对。

网友:
装上电池看看

网友E:
电池是不是放空了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不是放空了电???????

是的,我已经订了一块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已经订了一块下去~~~

那就对了,也许换上电池,隔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过隔离1脚与2脚哪来的19V?好好查查

你跟我想到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完整截图知道了。你这种架构公共点不是19V的。而是比电池满电高一点。
PQ5与PQ6隔离是过了。但是没 ...

这个公共点与普通的公共点不同,估计是电池没电了,先过了保护隔离,然后再由后面的管子产生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原装充电器,插电池,没惊喜

找个原装电池来试试看,有电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点不是19V了   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脚REGN=5.3V不知道对不对,但还是没有出VIN。

看了下BQ24770芯片手册REGN=5.4v正常,通过观察芯片周围电路的结构,我觉得真正的公共点应该是PQ16上端,如果有19v证明公共点电压正常产生,vin不是公共点而是插入电池后检测到电池给pin17供电后芯片的pin26驱动PQ16的G级导通pq16后,才会产生vin,另一路是pin18驱动PQ8导通产生vin。(VCC是主供电,REGN是线性电压1,2,19,20为电流检测)

网友:
答案四楼说的很明确了、

网友:
芯片换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