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超级小白求助】请问用烧鸡大法,是需要用电池改还是直接能用稳压电源烧

楼主(2021-03-11):
请问用烧鸡大法,是需要用电池改一个烧鸡神器还是直接能用稳压电源烧。
看到论坛好多大神的帖子,只要一遇到夹电打表,就说上神器秒杀,一直没整明白神器是稳压电源还是用电池制作的??
求大神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大神们,给小弟解答一下!!!!感谢了

网友A:
现成的稳压电源啊。不需要任何改装,本身就可以调压和限流

网友(点评):
还可以看电压拉低情况和看短路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稳压电源啊。不需要任何改装,本身就可以调压和限流

直接用稳压电源烧是吗?

网友:
稳压电源烧不出就用改装电池烧

网友:
神器就是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稳压电源烧是吗?

可以的,我就是用稳压电源烧的,最高5a的稳压电源,烧机电池原来也做过一次,每次充电都担心会不会接反,不知道接反有没有影响会不会炸

网友:
用电源从来没有烧出短路过。感觉要用电池试试

网友:
一般先用稳压电源烧,少不出来的时候,就用电池神器。制作神器时要至少3块电池并联,一般板层短路能烧开。

网友:
电池电流大,容易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就是用稳压电源烧的,最高5a的稳压电源,烧机电池原来也做过一次,每次充电都担心会不会接反, ...

一下只会冒火花,肯定充不起电,接久了就会炸呗

网友D:
稳压电源是有保护机制的,你在通路上上电漏电过多会打表。神器没有保护机制,3.7的电直接就可以击穿半损坏电容。 对于一些顽固难以查找的,用神器更方便。 神器只能用于主供电通路,如果你在1.8V上神器,那么机器就GG了。还有一点,进水机,重摔机不使用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电源是有保护机制的,你在通路上上电漏电过多会打表。神器没有保护机制,3.7的电直接就可以击穿半损坏电容。 对于一些顽固难以查找的,用神器更方便。 神器只能用于主供电通路,如果你在1.8V上神器,那么机器就GG了。还有一点,进水机,重摔机不使用神器。

明白了,大佬,神器只能用于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