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教GTX1070 无显示输出,但跑挖矿可以,请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21-03-11):
RT,请各位大神给个维修思路,另外收多少合适?

网友:
检查视频输出有无掉点,插口是否坏了,电压输出能不能达标

网友A:
NVIDA出过一批挖矿专用的GPU,阉割了显示输出。不知你这显卡用的是不是这种G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IDA出过一批挖矿专用的GPU,阉割了显示输出。不知你这显卡用的是不是这种GPU

不能吧,矿卡没有接口,这个有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矿卡没有接口,这个有接口的

人家可以把没接口的矿卡GPU装在有接口的显卡PCB板上啊

网友:
找大佬别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