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 5370 键盘 慢

楼主(2021-03-11):
         dell v 5370 键盘 慢, 按下按键要几秒后才反应,pe下一样,进系统也感觉比较慢,但进系统后鼠标操作感觉正常,触摸板和外接usb键盘反应正常。 刷了原厂bios依旧,官方下载bios更新过故障依旧,换ec还是故障依旧。 没招了,有大神指点一下么?         这个是原厂bios ,开机显示正常不慢的

网友:
DELL键盘反应慢一般都是BIOS,拆下来清空CMOS电池在刷BIOS

网友:
听说bios这款的 和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芯片有关.你是哪种充电芯片就用什么bios

网友A: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刷bios就好,搞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刷bios就好,搞过几次

bios已经刷了n个了。。。。

网友:
大家回复都说是bios的问题,可是我已经刷了n个了,备份的,原厂的,官方直接刷新的,tb购买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刷bios就好,搞过几次

兄弟,有bios能发我刷刷试试吗?

网友:
注意这个机子要拔小电池     刷    刷完小电池别装      等亮鸡后才插小电池

网友B:
拆下来刷还是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刷还是怎么刷

拆下来刷吧

网友:
我惠普的也遇到了,ZBook15G3

网友(2021-05-20):
BIOS是好的,秒亮

网友:
有没有试过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BIOS是好的

网友(2021-07-10):
下载个BIOS试试  我的是按开关掉电    多按几次就正常

网友(2021-10-06):
HP 348 G3的机器,只有67.YU,HJ。NM,按键会出现反应慢,其它键 不会,键盘换了,BIOS刷了,还是没解决。不知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