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9-1050 不通电到跑码掉电,,不显示

楼主(2021-03-11):
滞留很久的机器了,,翻出来在瞅瞅,,求助大神们 一起来分析分析

Y7000 2019-1050  9代i5 1050独显  不加电 板号是 nm-b701 rev1.0

检测是3v短路 ec IT8226E-192 南桥SR40B 短路 导致不开机,,

后购买南桥 sr40b  ,ec买不到一样的型号 it8226e-192的 现在很难买到 只能买到it8226e-128  目前市面上都是这样的ec

装机测试 可以上电 可以跑码 但是掉电,看电流像是最后要亮机了,,就掉电了调到0.56不动,,检测电压 cpu供电掉没了,,也不是调到0 v  掉到0.28,正常cpu电压是1.02v,,反复开机几次都是如此,,刷了官网bios也是故障依旧,,内存也是没毛病的测试过的,,原装电源测试也是一样掉电,掉电后检测cpu供电,开启,供电都有,,就是电压不正常,后又连续订了几个ec都是128的,,也不行,,后又换了个南桥也不行  故障依旧,,很是无奈,,大家说说看  ,,会不会还是ec的问题呢?IT8226E-192 与IT8226E-128 有啥不同呢?  求助大神们来帮我分析分析  啥问题啊 ,,

电流视频

Y7000 2019 1050 官网提取.zip

5.3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电流视频不会免分传送,,只鞥这样 传了  望大神们帮我看看

网友:
淘宝上没卖的吗?

网友A:
CPU供电管换了么?之前我修一个小新,不定时掉电,换了CPU供电管好了

网友:
没有。。买不到目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换了么?之前我修一个小新,不定时掉电,换了CPU供电管好了

这个关系不大吧 并没显示  就掉了  3v短路 挨不到cpu供电呢,,

网友(2023-02-19):
修好了没。我也有个这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