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张显卡,不认卡,核心供电没有,不确定是mos还是IC问题

楼主(2021-03-11):
这种铁壳的mos管,全身都是D级,有的对地有欧姆,有的对地短路,有的对地530多。还有背面的芯片,查不到丝印的相关型号芯片,应该是电源ic。现在不确定哪里坏了,求大佬提供点思路

网友A:
联想笔记本的乌龟壳功率管。。上管对地也没阻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的乌龟壳功率管。。上管对地也没阻值吗??

对,上管对地也蜂鸣

网友C:
测驱动芯片的上管和下管G极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驱动芯片的上管和下管G极阻值

嗯。。驱动芯片是哪个,他的上管在哪。。

网友:
现在核心供电对地多少核心没供电未必是MOS的问题

网友:
测试核心对地阻值!

网友:
直接干核心

网友:
。。。。供电还没出来,干核心也没用啊

网友:
一般来说上管更容易击穿一点,可以先测量一下上管来初步判断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驱动芯片的上管和下管G极阻值

这种乌龟壳CMOS管的G级在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上管对地也蜂鸣

只有把所有上管一个一个吹下来测了。。运气好的话吹下第一个就是坏的呢。。吹下来可以测下线路板
上的G级阻值了。。

网友D:
看一下这个定义

量一下吧

网友:
还有,你的卡是A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乌龟壳CMOS管的G级在中间。。

都说了测驱动芯片了....上下管不连接驱动芯片吗

网友:
一般来说上管更容易击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这个定义

量了,有一个芯片VCC脚没有12V供电,其他几个都有

网友:
找点位图来对应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测驱动芯片了....上下管不连接驱动芯片吗

你要是有图纸可以给楼主用一下。。你也可以给楼主说说是芯片的那几个脚位。。不然你让别人侧哪里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图纸可以给楼主用一下。。你也可以给楼主说说是芯片的那几个脚位。。不然你让别人侧哪里呢。。唉!!!

没有图纸这个板子也不用修了,我也修过这种板啥啥资料没有,又不值几个钱,不是什么都修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图纸可以给楼主用一下。。你也可以给楼主说说是芯片的那几个脚位。。不然你让别人侧哪里呢。。唉 ...

大家都是好心帮忙,慢慢琢磨吧,一点点来

网友D:
把你卡型号报上来啊!还要具体哪个位置没有供电上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你卡型号报上来啊!还要具体哪个位置没有供电上图啊!

V星r9 280x  电感那边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r9 280x  电感那边都没电压

站里有公版图纸,去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186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00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r9 280x  电感那边都没电压

还要你电源主控芯片的EN量了吗?是不是EN没开启

网友:
MOS管测量不到,可以测量驱动芯片的6和10脚来判断一下。基本一样的效果

网友:
26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