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10 板号08271-3 解决开机跑LOGO掉电通病 反复重启

楼主(2021-03-11):
联想W510  板号08271-3  解决开机跑LOGO掉电问题  反复重启。原始故障是开机跑联想LOGO进度条掉电重启,刷BIOS没用。最后更换CPU铁管U70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掉电也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B:
老师,是不是把U70更换后就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是不是把U70更换后就问题解决了?

是的,换掉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些机都喜欢用这个铁壳。

网友:
一看见铁龟就换他没毛病

网友:
我一般都用小管改,这玩意不耐干,吹久了还离核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U71的型号是3611,以前经常修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

网友C:
cpu没挂???运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掉电也是这个的问题

这机器顺带改了N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没挂???运气呀

客户运气好

网友:
是太老,给钱就修

网友:
通病   我还有一台  没有修了放一边去了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2021-04-29):
这个待机的3.3VSB在那找。

网友:
有铁壳的机器,死机蓝屏没供电都要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