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惠普板号DAX8QAMB8D0 REV;D解决开机出现BIOS密码,首发工厂BIOS

楼主(2021-03-11):
惠普板号DAX8QAMB8D0  REV;D解决开机出现BIOS密码,首发工厂BIOS,已验证,秒开.上传俩个程序,都是TB买的.只刷了那个消BIOS密码的,另外一个没验证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X8QA JM修改消BIOS密码.rar

已验证。秒开

没有验证

网友(2021-06-28):
问下楼主,主板的EC 和SPI ROM 都是32M的,刷哪个BIOS

网友(2021-08-22):
最好是2个一起刷

网友A(2022-03-19):
刷了可以解锁了,但是每次开机都出现“设备上的惠普终端安全控制器出现问题”的报错,要按ESC才能退出重启进系统,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2022-07-26):
2个32M的刷那个啊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A:
刷了可以解锁了,但是每次开机都出现“设备上的惠普终端安全控制器出现问题”的报错,要按ESC才能退出重启 ...

刷的是哪个啊。我的是不开机的

网友(2022-11-02):
2个BIOS应该都是EC的,

网友(2023-01-06):
此程序为cpu旁边的主程序,已验证

网友(2023-04-08):
我坏板编程器读取EC BIOS大家验证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DAX8QAMB8D0 REVD ec.zip

测试回复一下

网友(2023-08-02):
刷了不触发了挖槽

网友B(2023-11-05):
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键盘插囗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大电阻。键盘插囗中间位置

10K的,刚好手上有一样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