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s3-s440充不进电

楼主(2021-03-11):
联想think s3-s440
原电池 插电指示灯一闪一闪
换电池后可以开机 但是电池充不进电 显示充电中
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
版号 la-9761p

网友A:
查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击穿,上次修了太DELL的。也是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冲不进去。没有的话,换个充电芯片,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还是查查充电条件再说

网友:
隔离管 充电管 电源管理 bios 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击穿,上次修了太DELL的。也是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冲不进去。没有的话,换个充电芯片,刷下BIOS试一下

隔离管没穿 然后充电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测试。只用充电器拔掉电池能不能正常使用?电池到EC和充电芯片有两条总线测试一下波形。升级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