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H61主板问题求大神回复,谢谢!

楼主(2021-03-11):
一块技嘉GA-H61M-S2PH Vre1.1主板,开机不跑码,检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检测各信号发现PCH_VRMPWRGD无电压输出,测量发现一个三极管坏,更换完CPU电压发出,跑码正常也可以亮机!然后拔除插在PCIEX1上诊断卡,触发居然不显示,又插上诊断卡触发开机显示又正常,现在没有头绪!原来的IT8892E这个PCIE转换芯片有被击穿,更换过!求大神给点指点!感激不尽!诊断卡是TL611 Pro!或者哪个大神告知这个IT8892E有那几个必要的测量点!万分感激!

网友A:
也碰过,送个垃圾检测卡给客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碰过,送个垃圾检测卡给客人了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问题找到了,it8892E这个芯片有几个脚虚焊,苦逼

网友: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就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