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41 vre3.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21-03-11):
闲来无事,清理主板找来一块V星MS-7641主板(860GM-P43)捣鼓捣鼓。

测各路无短路,上电不跑码。测各路电压发现CPU无电压输出。CPU核心电压不出来。论坛找图纸。发现是PWM启动电压不正常所以后级无电压输出所导致的CPU不工作。一路排查源头,找到排阻损坏,换掉后电压输出了。上U亮机

网友:
主板的点位图

7641-3.0 ICT.cad

网友A: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现在用什么诊断卡

目前只敢用最便宜的pci诊断卡,一百多的经常送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敢用最便宜的pci诊断卡,一百多的经常送客户

100多的那种是有个孔的,用条线系紧那个孔,线的另一端扎在某个地方,这样就不会丢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送客户诊断卡,机器没有修好还送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敢用最便宜的pci诊断卡,一百多的经常送客户

诊断卡送客户?一百多的送给不会修的客户?

网友:
多多学习,楼主到位。。。

网友:
我就来学习一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