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pfc怎么修?大佬来指点一下

楼主(2021-03-11):
先马刺客630,额定500W的电源挂了,有5vsb和绿线5v,短接无输出。接了主板也无输出。

WT751002+CM6805BG(10脚贴片)+utc7608

查大电容310V,应该是pfc没有工作。

找了CM6805BG的说明,如下:

接好负载,短接绿黑开机,测得

vcc已经有14.5V,说明正常

2脚电压只有0.25V,这个好像不正常吧?作为启动电压是不是应该是高电平?把说明里关于2脚的英文翻译一下:
前馈输入进行斜坡补偿和启动系统。在启动过程中,IAC连接到VCC直到VCC大于13V。
因为vcc已经超过了13V,这个脚是不是已经不用管它了?

9脚PFC OUT 有12.68V,说明也在输出电压要去驱动开关管工作了,但是没有任何输出,是不是主要就是查9脚到开关管线路以及开关管本身问题?

网友A:
2脚电压不对,可以测一下2脚对地电阻,电阻过小可能芯片坏(排除外围元件不良)。
有时PFC开关管坏会烧坏一只限流电阻,还会烧坏PFC驱动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电压不对,可以测一下2脚对地电阻,电阻过小可能芯片坏(排除外围元件不良)。
有时PFC开关管坏会烧坏 ...

感谢回复,忘记说明了,限流电阻已经更换,芯片也坏了也换新了,还发现个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烧了,都换好了。

网友:
2脚串了1个0欧电阻+4个205电阻到整流桥。接电实测这几个2M电阻,从300V过来:1、190v  2、105v  3、18v    4、0.25v

网友:
电阻都拆下来测过阻值正常。

网友:
9脚PFC OUT 有12.68V,是不是可以认为ic工作正常?

网友B:
看来应该是芯片问题了,2脚的电阻没有坏,测2脚对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应该是芯片问题了,2脚的电阻没有坏,测2脚对地呢

2脚对地,蜂鸣档700多。应该正常

网友:
这个也修,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对地,蜂鸣档700多。应该正常

要正向为无穷大,反向可能内部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D:
没启动电压,确认降压启动电阻没坏,那就是芯片坏了,芯片内部开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启动电压,确认降压启动电阻没坏,那就是芯片坏了,芯片内部开路了!

看了你们的回帖,大致意思是要芯片正常工作,2脚必须一直都有高电平?2脚的电压到底是怎么个状态能说明一下吗?
接电没开机状态下是多少V?接电并短接绿黑状态下是多少V?这个电压是一直维持着还是当vcc超过13V,芯片工作了以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们的回帖,大致意思是要芯片正常工作,2脚必须一直都有高电平?2脚的电压到底是怎么个状态能说明一 ...

查看这个待机芯片的PDF,看具体工作电压范围啦,例如4.5V----12V,以PDF的要求为准
分什么最低工作电压,最佳工作电压,最高工作电压,
电路没形成完整的回路,当然就没电压啦

网友:
测量pfc电压多少V

网友:
pfc电压310,没有工作

网友:
CM6805BG是新换的,2脚对地二极管值,正向为无穷大,反向700多。

另外pfc的散热片是图片中红圈里的吧?

拆下来看了下,是一个2脚的管子和一个3脚的管子组成。
2脚的型号为:PFCD86G,这个管子怎么测好坏?
3脚的管子击穿了,以前拆下来换过,没有原值代换,估计管子换错了。现在原来的那个管子也不知道扔哪里去了。有知道的大佬告诉一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用14N50代换吗?

网友:
捡的先马黑魅450同病,目前还没修……

网友:
马克一下,明天再看

网友:
这个可以 没有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