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全球首发la-g881p 最新ene的EC kb9542 程序

楼主(2021-03-11):
全球首发la-g881p 最新ene的EC kb9542 程序  这个ec和之前的9012  9022 9018等等 感觉逻辑上都是一样的玩意儿 就是内部程序大了是160k 估计新款机器会逐渐换成这种片子,工厂搞出来的程序,保真  新鲜出炉 目前买都买不到,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

网友:
好东西搞出来不容易 。路过的看官给加个分谢谢

网友(2021-04-21):
楼主,您好,这个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2021-05-26):
试过,现在编程器RT809H 找不到这个型号,用9012型号能读取,但是只有128  ,不知道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2021-11-29):
  有办法写这个程序不

网友:
这个机器是真不会修,配两个电源,看不明白,没图纸

网友(2022-07-15):
试试,正好需要

网友(2022-11-14):
有LA-J521P EC程序吗

网友B(2023-06-05):
我用809F刷的KB9028   可以写进去   但是主板能过电路   不开机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或者容量写进去的不够    期待别人测试

网友C:
下载下来试试   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2023-11-29):
今天正好修这台机器有3V5v开关也有电,待机0.3,按开关无反应

网友D(2023-12-30):
KB9542 转接板,自己做的,有需要联系15220959996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9542 转接板,自己做的,有需要联系15220959996

天天的 哪里都有你

网友(2024-05-15):
请问一下是接在键盘接口刷还是在主板上的kb口啊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A:
试过,现在编程器RT809H 找不到这个型号,用9012型号能读取,但是只有128  ,不知道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2024年回来考古 目前809H可以刷了  但是 目前程序很少,我目前修的 H462P 就找不到  EC程序

网友(2024-10-09):
今天遇到与到一个不触发得

网友(2025-06-08):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试试   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请问华硕BKL绿板开机一会出现正在休眠,正在锁定是哪儿问题,看到你回复过这个通病,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5-11-13):
引用 网友B:
我用809F刷的KB9028   可以写进去   但是主板能过电路   不开机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或者容量写进去的不够  ...

这个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