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刷bios后

楼主(2021-03-11):
联想e40,不开机,刷bios后开机风扇狂转,亮机十多分钟就死机,后就无法开机无开机电流,再次刷bios后可亮机进系统十多分钟故障依旧bios刷了n多

求助一下各位

#大佬在哪里#  #笔记本主板#   联想bios    联想笔记本

网友:
还是文件的问题,找到正确的重新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到版本对应的bios多刷几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
不会是别的问题吧

网友:
淘宝120买了个板子,懒得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