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的1080ti显卡黑屏掉电

楼主(2021-03-11):
安装好驱动后,进入到系统桌面了,然后大概过10秒左右就黑屏没有显示信号了。(不是那种在window的logo界面就掉电)。我测量核心电压正常的时候0.75V,掉电黑屏的时候电压只有0.5V。
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要纠结电压了,还是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电压了,还是看看其他的吧

其它的看什么

网友B:
黑屏分两种,一种就是显存问题,一种就是供电问题,你这种明显就是供电问题了,盘它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分两种,一种就是显存问题,一种就是供电问题,你这种明显就是供电问题了,盘它就对了

关键是盘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盘什么东西

供电啊,你不是已经量到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加焊供电芯片,不行就换一个试试看呗!!!

网友:
查下供电吧!!!!!!!

网友D:
大概率核心虚汗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核心虚汗了!!!!!

核心虚焊也是这样的症状吗?哥们

网友(2021-08-18):
楼主,搞定没?什么原因?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