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是啥

楼主(2021-03-11):
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面多谐振荡器是啥,这个是有什么用的,各个脚位的作用是什么,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网友:
多谐振荡器就是用于产生矩形波的振荡器,相应的,产生正弦波的振荡器就是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
比如这个芯片,左边三个引脚用于控制,满足一定要求以后右边的Q脚就会输出一个方波脉冲。

网友:
大神,稳态和触发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