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 5V 开启不发出加热U7800 开机

楼主(2021-03-11):
很扯淡的机器 顾客拿过来说不开机 拆开主板测试 12V 3.3V 3.42V 都正常输出了 5V 没有追查发现开启没有到了U7800 换了芯片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 关机装完再次开机触发从0.04A 跳变到0.07A 定死了 再测还又是5V 没有开启 再重新值一遍U7800 又开机了冷机后又是一样5V 无开启  还以为加热到了CPU 然后把CPU 重做了 还是这样 求大神指点一下迷津  这种往哪里去修 指导搞定 大红包奉上感谢

网友:
还有发现U7800 5脚有掉点了 但是看没有去其他地方
请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在等大神解答

网友(2021-05-09):
我的不开机 u7800 发烫,求助指点

网友:
查查U7800的条件先,遇事不能慌,慌了就乱了,乱了基本就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