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Inetl SSDSC2KF128G8L 固态硬盘的固件

楼主(2021-03-11):
故障描述:不认盘,转成usb接口连接之后磁盘管理显示1G,不让格式化。
固态硬盘

网友:
SMI的主控,哪位大神有固件和工具软件?麻烦上传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里面有资料还值得去搞一下

网友:
是的,里边有点资料。

网友:
Intel 540s 带的smi主控的2258G,但是Intel定制带锁,正常工具无法开,有资料的话建议楼主找数据恢复,想开卡需要将原来主控拆了,装一个公版2258G上去才能开卡。

网友(2021-04-10):
intel的上锁了。。。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