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二修加电漏电开机不显示不触摸

楼主(2021-03-11):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 但是最近修mini5触摸问题特别多 就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台二修进水机

显示座子附近腐蚀严重处理好之后、加电漏电三百多毫安拆掉充电芯片加电不漏电更换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不触摸测量发现触摸供电没有升压、

此处是触摸供电
测量多路供电没有短路直接更换芯片之后有升压但是只有12v正常的是14v左右更换大电感之后完美解决
-------------------------------------------------分割线-------------------------------------------------------
之后一台是一修机没有触摸拆机之后发现供电也是没有升压直接更换芯片完美解决、
mini5的触摸问题感觉是个通病问题大家可以借鉴一下纯经验不会排版文采也不好大家勿喷 - -、

网友A:
这样好看多了,不要直接粘贴!图片都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看多了,不要直接粘贴!图片都小了,

是的 上传的时候一直上传不上去就粘贴的

网友:
不要直接粘贴!图片都小了

网友:
平板手机比较简单集成度高,电路分析少

网友:
这是平板的通病 二极管 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