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时间设置不了

楼主(2021-03-11):
IH61M 时间设置不了 不会是桥挂了吧
设置

网友:
年月日格式不对呀,怎么是这样的

网友:
更换32.768晶振、谐振电容、电阻

网友:
万事先从BIOS开始

网友:
先三板斧干他,不行换板

网友:
刷BIOS没有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先刷bios啊,不行换晶振

网友A:
换电池座啊!
培众
他是时间设置不了,不是保存不了,不关座子事
详情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座啊!
他是时间设置不了,不是保存不了,不关座子事

网友:
严重怀疑bios程序已损坏,刷一个试试

网友:
高端卡难修

网友:
头一次见这

网友:
检查CMOS电路

网友:
BIOS 和电池 看了吗

网友:
先刷BIOS 再看看情况

网友:
可能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修过类似问题的笔记本 刷bios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然后检查电池座子,晶振,谐振电容,最后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咯.不行就找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