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WiFi芯片的这两个点测量怎么是短路的啊

楼主(2021-03-11):
我把WiFi芯片拆下来单独测芯片上的这两个点,都是1欧左右,请问这正常吗?哪位正在修11pro的帮忙测一下WiFi这两个点吧,谢谢了,外围有件可以测到的

网友A:
明天帮你看看付费图纸有没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帮你看看付费图纸有没有标。

好,谢谢了,我这个开机后电流高,息屏后有400毫安,摸起来就是WiFi这里发热

网友:
兄弟,不是这里啊,是底部,挨着中框附近的两个点,这边就这两三个点,其他的都是地

网友B:
都是ol不是1欧哈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ol不是1欧哈

哦,谢谢了兄弟

网友:
没事小事情

网友C:
这两是天线,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是天线,正常的

嗯嗯,找人帮我测了,确实是1欧